楼主(2007-04-24):
两线制和四线制的变送器区别在那里,使用场合有没有规定?

网友A:
两线制:两根线及传输电源又传输信号
四线制:电源两根线,信号两根线。
区别懂了吗?
使用场合一般没有强制规定,防爆场合一般不能用四线制的。

网友B:
同意二楼的意见.

楼主(2007-06-29):
一楼说错了,两线制,一根电源一根信号,外壳搭铁(负极)哈哈!不信你去查查看!

网友C:
同意二楼的!
四楼的说法是错误的,两线制的两根线既可以提供变送器的24VDC工作电源,同时将变送器输出的4-20mA电流传至二次仪表,因此要求二次仪表有配电功能(相当于配电器的功能)。与外壳接地无关。

网友D:
同意5楼的意见

网友E:
同意五楼意见

网友F:
两线制变送器与四线制变送器区别[推荐]
两线制变送器,电源与信号同缆,电源一般为24V;
四线制变送器,则是两根线为电源,两根线为反馈信号,目前大多数变送器都是两线制;
它们工作原理都是一样的。

网友G:
两线制仪表源于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的发展。电动单元组合仪表分为Ⅰ型、Ⅱ型、Ⅲ型, 两线制仪表符合国际电工委员会推荐标准"过程控制系统的模拟直流电流信号",国内源于DDZ-Ⅲ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现场仪表与控制室之间的联络信号为4--20mA DC.便于信号远传和保证传送的精度。控制室仪表之间相互联络的信号为1--5V DC.便于多台仪表共同接收同一信号。

由于是两线传输,即采用变送单元的供电电流作为信号,变送单元需要一定的静态工作电流,所以信号的下限不能选在0mA,根据国际电工委员会标准,电流信号的下限为4mA,即所谓的"活"零点。仪表零点为4mA比0mA安全,便于区分仪表是断电还是指示最小。

四线制则供电与信号线是分开的,各用两根。

网友H(2008-02-14):
请问四线制的变送器接入安全栅后能达到本安防爆要求吗?防爆场合是不是不能使用4线制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