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上的消声节电装置什么原理?

楼主(2007-04-24):
针对单位行车上CJ12-150交流接触器因为声音较大而无奈,最近厂商更换了一个线圈上面有个消声节电接触器的装置,不知道什么原理和内部构造,希望得到高手的赐教,谢谢!!

网友A:
是不是衔铁上面的“消磁环”(记不清名称了)

楼主:
不是的,上面只有6根线,其中一根是线圈上的,剩下五根不太清楚了,看起来整体是封装好了,不容易拆开。

网友B:
无声运行装置的原理一般是,启动时是电压吸合,运行时靠电流来保持。来达到无声的目的。

楼主:
4楼的能否具体讲一下那?谢谢!!

网友C:
楼主可否说说用的是什么牌子和型号还有具体的名称。我公司有好多台行车接触器CJ12-150交流接触器吸合后声音很大。也想改变下环境。

网友D:
吸合的时候交流电加在线圈上。吸合后在线圈 上加的是低压直流,因此就没有声音了,这个电路在电工手册上有

楼主:
谢谢,我看看电工手册吧

网友E:
我估计那个线圈是个双线圈的,通过整流变为直流电来控制的,其中有一对线是接到辅助触电常闭触点的,通过双线圈来节电的。早在GE公司就有这样的接触器。

网友F:
交流吸合,保持:半波通过二极管与电容形成回路,另半波通过电容和线圈形成回路.

楼主:
交流线圈不是说不能通直流电源吗

网友G(2007-05-29):
应该就是交流接触器无声运行(直流运行)装置,以前我们用的是独立的,您现在用的是和线圈封装在一起的。

我们这边有一部分产品老化了,想找替代品,可否告知您所用产品的厂家。

网友H:
我用过这么一种,不知和你得是否一样?供你参考
线圈通电-----额定电压吸合-----铁心吸合后压住一开关-----开关转换-------线圈供电转换为半波整流-----串一电容还是并一电容没仔细看
原理就是额定电压吸合,低压直流保持吸合力,就没有声音了,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用时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I:
串一电容降压,全波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