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该梯形图(附件)的功能是在要求有输入信号后,停一段时间产生一个脉冲.
 我想请教高手,对于该梯形图如果不使用p上升沿触发行不行?在什么场合下该用p上升沿触发,什么时候不需要用.
时序图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可以用延时继电线圈来完成脉冲输出

网友B:
不用这么急着打广告吧,讨论问题呢。

网友C:
可采用通电延时加触发器的方法!根据自己习惯,以及对哪种厂家的PLC使用爽手进行演练,最好使用防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