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请问各位高手:
    现在我手上一台西门子802D系统的数控铣床出了个这问题:工人下班后,直接按下急停按钮,再断电。上班的时候,打开电源,把机床回参考点接着加工,结果出来的东西超差有接近6mm。如果一直加工这个零件,中间不间断,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在此请教各位大侠可能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此时回的机床原点与最初的机床原点不是一点?为什么?再次打开电源,回原点后需不需要再次对刀呢?
    希望各位大侠能不吝赐教!在次先谢过!!!!

网友A:
重新对刀看看。

网友B:
如果产生误差的轴的螺距是6毫米,那么须将该方向参考点撞块蹿一点,再看看。

网友C:
楼上说的对,微调一下回零档块。

楼主:
但是,如果是不中断操作的话,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C:
当然,操作不中断肯定就不会出现!你把档块调一下就好了,原理可以看一下数控原理相关书籍。

网友B:
零点时有记忆的,不断电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