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看了人家做的一个程序控制,其中有个功能叫‘暂停“,百思不得其解,各位高手请指点,这个暂停功能是用什么指令实现的,他用的是OMRON CPM2A的PLC,讲解的时候请用欧姆龙的,其他的我看不懂表情,我的想法,是不是用中断命令,要是用中断的话,那么中断程序中写什么内容呢,谢谢!!!!!

网友A:
懂不懂啥叫中断啊?

楼主:
我是新手,还真不懂,请赐教,外带解决我提的问题,谢谢

楼主:
有没有高手啊,在线等

网友B:
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中断是指接收到外部信号后可以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快速的进行处理.
不是你理解的暂停处理.
设备中的暂停只是暂时停止工作,可能是不响应外部信号,即使有信号过来,也不产生动作.

网友C(2008-07-16):
引用 楼主:
看了人家做的一个程序控制,其中有个功能叫‘暂停“,百思不得其解,各位高手请指点,这个暂停功能是用什么指令实现的,他用的是OMRON CPM2A的PLC,讲解的时候请用欧姆龙的,其他的我看不懂表情,我的想法,是不是用中断命令,要是用中断的话,那么中断程序中写什么内容呢,谢谢!!!!!

是不是用DIFU命令啊.在一次信号进来后就不再扫描周期了.

网友D:
能把程序传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