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想利用s7-200进行结构化思想的编程  封装功能模块
 恳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问题很抽象,赐教什么呢,例子

楼主:
比如说我要编写梯形图来控制一个冲压设备的加工。需要编写相应的功能模块实现设备的基本加工动作。比如说左行、右行。各个类似的设备的动作控制都可以调用此模块。只需要在数据块中修改相应的参数,即可实现具体设备的控制加工。
 呵呵,不知道我表达清楚没有。

网友B:
bright523:

很遗憾, 当前S7-200 PLC软件不支持你的构想. 即: 用形式变量来编写基本控制, 然后在程序中多次调用它并赋实际参数.

希望S7-200 MicroWin软件能向 Step7学习并做出改进, 以便缓解我们这帮"懒汉"狂敲键盘之苦.

楼主:
我想了一下 估计只能编写出动作关系表 即上、下行分别对应着相应阀 传感器的开关
将此表存入数据块中 通过间接寻址,根据指令号读取关系表中的内容 给阀和传感器置位或复位。。。。。进而实现基本动作了

楼主:
关键是S7-200没有FB block  只能用FC BLOCK看看能否出类似功能模块  就把子程序封装为功能模块吧  不知道可行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