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

楼主(2007-04-24):
一台仪表车床,电机是3KW的,频繁起动,用CJ-20的交流接触器,但触点经常熔化,请问有什么方法改进一下。先谢了。

楼主:
没有人帮一下吗

网友A:
用三相电机正反转模块,或用双向可控硅自制

网友B:
20的应该够了,停车有制动吗?感觉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床子正转又立即反转因起来的,是不是没有制动或是制动坏了?

楼主:
能画个图吗,谢谢
我不太懂的,

楼主:
是没有制动的,接触器后就接电机了,改如何做呀

网友D:
可能是正反转切换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