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急!请问225千瓦启动自耦变压器为什么经常烧坏?有谁知道原因吗?

网友A:
我们厂也有这种情况.250KW的风机,曾经一个月换了3次! 考虑原因有三:1,时间继电器故障,不能按时切换;2,时间设置过长;3,自耦变压器功率小;    不知是否由PLC控制,若是,可将时间继电器去除,将时间设置在PLC内部!

网友B:
原因也就楼上说得几种。
解决办法 :在启动自耦变压器线圈上放一个120度的温度开关。温度开关 和 停止开关串联,你看他还能再烧?

网友C:
有很多种可能
1-时间继电器时间太常或者已经坏点不闭合
2-降压包功率小.
3-降压包存在匝间短路情况.
上述回答来自http://plc.getbbs.com/ PLC与自动控制

网友D:
恩,有点意思
------------        -------------

网友E(2008-11-1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启动的频率问题,要注意.

网友F:
如此功率的电机,怎么不选线绕转子型的

换变频器或是软启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