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4):
买了很多年的日本的机床,曾经放置了两年没用都没有事,现在才2周没有就开不了机,一检查才发现PLC上面的PROG-E灯一直闪,原来应该是RUN灯常亮的。把中间的卡拔下来还是一样的情况。问了几个人都说是我电池不行了,请各位给分析一下。谢谢

1。如何测试电池的好坏?
2。如果电池坏了,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电池?
3。卡里面的程序会不会丢?
4。是不是PLC出现了故障?
5。如果是PLC的故障,且卡里面的程序还在,哪里有卖这种老型号的PLC?

谢谢各位了。
81636267@163.com  13689590079

网友A:
呵呵;
电池是3.6V锂电池;用万用表量一下电压总会吧?
你上面的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谢谢。
电压测试了,是没电了,换了F-40M上面的有电的电池,情况没有改善。
把卡换到F-40M上,没有出错的显示,但是也没有显示RUN。
我什么地方做错了?
卡上贴了标签,我以为下面有字,其实没有。ROM-CASS,看名字应该是不可擦写的,背面是个IC,把擦写窗贴了起来。程序应该不会丢吧?
如何能RUN起来?

网友B:
你不懂找个懂得 不行吗,程序可能都没了,还不下程序,把开关STOP再运行

网友C:
找个编程器可以读出错误代码 说明书上也有  读出以后才知道
我估计是程序丢失了

楼主:
不是吧?你们不要吓唬我,这要是恢复程序得多大的工作量呀

网友D:
吓唬你干吗  很多人 不备份程序  程序丢失的情况太多了

网友E:
应该是程序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