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5):
各位工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西门子的时间继电器3RP1505的接法是怎么样的.我是新手,那个说明书还是德文的,看不懂,郁闷!

网友A:
我们很少用时间继电器了.它都在PLC的内部-----------------爱拼才会赢

网友B:
型号,不知阿,你应发个接线图上来,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双线圈的

楼主:
谢谢两位回复,我知道怎么接了!我们这个因为控制简单,所以节约成本没用PLC,用继电器就够了,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