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5):
用孔板测量流量,流量与差压的开方值成正比,那么在选孔板最大量程时,实际最大流量应在孔板量程的什么范围内比较好?

网友A:
最大量程=最大流量

网友B(2007-07-10):
孔板的量程比太窄,一般量程与最大流量相同或着很接近.通常把最大流量圆整成整数就是应选的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