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5):
我是一電纜生產單位的技術員,我們單位的干燥房溫控是用兩個CU50的熱電阻接兩個溫控表,一個用來溫控,另外一個是用來輸出報警的,兩個熱電阻是做在一個棒上的,現在出現兩個表的溫度相差很大,大概有礙10度左右,想請問下能不能用一個熱電阻接兩個溫控表,這樣就能使兩個表溫度一致了

网友A:
一个热电阻不能接两块温控表。

网友B:
先校表,如果只想用一块表,那就换一块双上下限报警的就行了.

网友C(2007-06-06):
可以的,但要CU50上装一温变.把温度信号转换也电流信号.

网友D(2007-09-11):
如果是新表第一次用的话,主输入平移修正一下就可以了,炉子里不同位置差10度正常,如果你非要他一样就修正,也可能仪表本身有偏差,修正也可以解决。如果想选用其他品牌的仪表建议考虑一下厦门宇电的产品,毕竟我们做了快20年的数显温控仪表了,5年保修,仪表功能也全。http://www.yudian.com/products/1pro_ai.php

网友E:
选带PID调节和上下限报警的仪表加一支探头就可以了。搞那么麻烦干吗?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2007-12-27):
非常同意6楼的看法,能用1台表,为何要用2台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