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5):
在导轨上带动15kg重的一个工作台,运动速度在50cm/S,我想采用直流减速电机直接在直条齿上带动,请问这样能行吗?如果可以的话,电机功率应多大?我是新手,请大虾帮忙!

网友A:
解决大家在数据采集卡选型,使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群号:35881487

网友B:
建议重新考虑一下,
减速电机的速比、效率、齿轮带的损耗
距离多远?

楼主:
工作台是在两个位置之间作往返运动,速度大约0.5米/秒,不是很严格的,往返距离在0.7米,我原来的设想是采用丝杆副加直流减速电机来做,但是考虑到直接用直齿条加直流减速电机成本可以减低一些,总之要求不是很高,能完成这个功能即可,考虑过用变频调速的方式,但是成本太高,  另外我想用SLA3959+直流电机来实现,SLA3959是可以控制电机双向工作的,其指标是50V,3A,有刹车功能,在两个位置上各安装一个传感器,当工作台运动到一个位置时,根据传感器的信号刹车,经过适当延时,控制电机反转.这样做电路简单,只是启动时,电机的过载大.不知我的这个设想是否可行合理,如可行的,直流电机的功率多大合适?谢谢大虾了!

楼主:
效率功耗问题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