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MP920

楼主(2007-04-25):
我想请教个问题,,,我们这里来了台设备 韩国人做的,,用的是安川的伺服. 和安川的PLC MP920,,,现在PLC上的CPU显示了RUN, 但是模块上面RUN灯都没亮,,, 并且有个模块SVA-01 上的LED灯 显示的是0
请问那位做过的,,交流一下

是不是程序没了??   I/O表 没了,所以就不行

网友A:
是哪个模块的RUN灯没有亮,PLC和SVA-01的显示是正常的,程序有没有你用编程器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楼主:
我的PLC 的CPU是MP920  CPU-01,,,,接在后面的依次是SVA-01, DI01.DO01,AI01.A0O1,
SVA-01上的LED灯是显示的0,是正确的,??   为什么其余的模块上的RUN灯都不亮.???
没编程器....网上下了个CP-717.是这个软件不,,,不太会玩,,那位能告诉我玩
请指教?
本人QQ 282328990

网友B(2008-07-27):
我的PLC是MP920的,现在坏了,请问在哪里可以买到,谢谢13928775123万先生

网友C:
MP920的编程软件是MPE720,MP920是运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