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5):
我有一个F1-60MR的PLC,电池掉了以后就没办法工作了,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处理,望高手指点,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买个电池啊!
程序可能掉了

网友B:
将PLC 拆开就可以看到电池了

网友C:
F1的PLC编程的话要用F1-20P或A1-20P;
如果你的PLC内有EPROM或EEPROM存储器的话,不要电池也可以;
如果没有,那么电池没电后程序可能已经丢失了,只能重新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