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老师

楼主(2007-04-25):
请教信老师
这是一个温度变送器的线性电路,请帮忙分析,为什么C4两端有2.5V的电压,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谢谢,是不是的元件有关?D2,3V3在满程时没有3.3V,?

网友A:
不象是温度变送器?

楼主:
前级电路略了
前级转换电路略了,

网友A:
输入的什麽信号?信号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