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信,完整图

楼主(2007-04-25):
老信,完整图

楼主:
IN:PT100。0-400C
OUT:4-20MA
有隔离功能,温度变送器
L1 L4,电源隔离
L2.3.5为信号隔离

网友A:
图纸有画错的地方:
1,运放AR1的输出端6与1错.
2,D2稳压管(3.3V)的阴极应该与C9电容(104)的上端(即信号公共端)连接.
必须把图纸画正确,否则谁也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