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5):
请帮助三菱PLC仿真软件SW6D5C-LLT-ECD安装后无图标无法使用??

网友A:
好像吧要图标  在GPP 里面有个模拟按钮 直接就可以用了 我用过

网友A:
修正别字 呵呵:好像不要图标  在GPP 里面有个模拟按钮 直接就可以用了 我用过

楼主:
在FXGP_WIN-C  和 GX Developer(Gppw)编程界面上都没能找到模拟按钮阿???能说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B:
在FXGP_WIN-C 中没有;在GX中,可从【工具】→【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或点击”模拟按钮起动。

楼主:
谢谢!! 但我的【梯形图逻辑测试起动】是灰色的不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