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5):
 现有一12伏150瓦的直流电机,转速因太快而达不到要求.领导要求把转速变慢点.我考虑把电压变低一点,可不知道是否可行或该怎样实现才好.请教各位高手都有啥好办法?多谢啦!

再问下这个电机起动电流有多大?我考虑有几十安,不知对否

网友A:
先看一下 电机的励磁方式,他励,永磁 的把电压变低一点就行了

楼主:
非常感谢'asd3971'的指点.很早就认识你了.你的最高目标很有意思!

在下再请教下:你的意思是电磁他励式和永磁式的可以改变电压调速吗?那串励和他励的怎样实现?多谢了!

网友A:
串励的也可以改变电压调速只是转速不稳定

网友A:
我没做过这么小的电机,大的直流电机的起动电流与负载有关(因为有电流负反馈的作用)呵呵、

网友B:
只有10几个电流,降压吧

网友C:
呵呵,改变一下电枢的匝数和线径,既能符合要求,又可节约成本!

何乐而不为?

网友D(2008-09-27):
14个电流左右 笨蛋 降压运行不是最好的办法 可能长时间运行会发热   改变扎数 和线径噪音可能会上升  最好的办法是买个新的合适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