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只连过欧母龙的PLC,很好连,但AB 的安装软件后发现比较复杂,请高手大侠详细赐教了.另我的本本没串口,用几十块的USB转串口,可以和AB的PLC通讯吗,谢谢

网友A:
从SLC5/05开始直接使用普通网线就可以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