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 编程高手请进,请教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07-04-26):
我在书上看,安装完文件后,点击新建工程,就可以编一个新的图,但是我的软件安装后,怎么样点,也没有出来那个新建工程的,点不出来,是哪里错了呢,教教我,
德力西电气

楼主:
只能是打开工程的,
德力西电气

网友A:
你安装时选择的使用权限,不正确

网友B:
安装时直接点下一步就行
那些选择不要动

网友C:
安装的问题

网友D:
你安装时选择了监视专用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