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如题,51序列中哪一款单片机可以输出PWM信号?谢谢!!!

网友A:
FPPA可以,不需要看硬件资料就可以完成了,不知道需要控制什么产品?

网友B:
P89LPC901

网友C:
软件实现也不难

网友D(2007-08-11):
用51就可以实现

网友E:
只要有2个定时器的单片机都可以软件实现 PWM。

网友F:
对啊
只要有定时/计数器的都可以啊!!
不过凌阳——61芯片就直接可以输出

网友G:
应该很多了,每个系列几乎都有了!到厂家数据手册查一下即可!

网友H(2007-11-07):
AT89C2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