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我是一个小区电工,近来发现我们小区的网吧开过年以后用电量差不多减了一半,小区有3个网吧,只有这一个用电量减少,我确定他是在窃电,但查不出来!

1.我每天查表,每天都比其它的两个网吧的电表少走差不多一半的电!
2.我套了块表,但套的表和他的表走的差不多是一样的~
3.我去网吧转了一圈,但没发现什么异常情况~
4.我发现他的表封可能动过!
问题出来了,谁知道他是怎么使表走的比别的网吧少一半的吗?急急啊不能让他这样啊~!

楼主:
NND真没高手~

网友A:
我想作为电工,不要人家的用电量减少就怀疑人家窃电,最主要的是先要看看人家有没有采取节电措施,这是很必要的.像网吧这样的用电场所,看看有没有将台式显示器换成液晶的显示器,还有灯光.空调之类的用电设备,液晶显示器可比台式节电很多啊.还望楼主跟业主多多沟通,不要用疑神疑鬼的心理去对待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作为电工,不要人家的用电量减少就怀疑人家窃电,最主要的是先要看看人家有没有采取节电措施,这是很必要的.像网吧这样的用电场所,看看有没有将台式显示器换成液晶的显示器,还有灯光.空调之类的用电设备,液晶显示器可比台式节电很多啊.还望楼主跟业主多多沟通,不要用疑神疑鬼的心理去对待工作.
有点意思,我比较赞同这个观点!

网友C:
“套了块表,但套的表和他的表走的差不多是一样的~”,这说明他的表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D:
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火力侦察
------------------------------------

网友E:
你有没有检查火线和零线是否换了位置?再就是不定时的用钳形电流表去测电流同时看表转不转,转的速度是否正常,特别是晚上;
如果他把电表前的电源进线的前面火零互换,然后晚上断开零线,用接地线代替零线,你在他的表前面套上10块表也没用,建议在他的表前面加装质量较好的漏电保护器!那样他就没辙了!

网友F:
是不是你到电里系统网站去看看          是不是用了辅助变压器啊?

楼主:
谢谢大家关心,网吧用的是三相电啊

楼主:
他的显示器 机器台数也没变,我是不会随便怀疑人家的~

网友G:
“套了块表,但套的表和他的表走的差不多是一样的~”,你的表安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H:
同意7楼的观点,加漏电断路器。

网友I:
听说抄表员工资很高,让点利也无所谓

网友A:
我有几个问题想说一下1.人家是三相电表怎么能随便调换火线.零线.
          2.楼主都套表测量了和人家表一样又怎么样能说人家窈电.这只            能证明人家根本就没有窈电.即使窈电也没有窈你的的电.因
            为你的表和人家的表读数一样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