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请问MODBUS PLUS 规约能直接接到串口232或485 上么? 如果不可以,有什么办法可以接串口通讯 ??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A:
通信规约是设备内定义好的,有什么规约就用什么。如果开发带串口232或485 的产品,你可以选定能实现的任何一个规约。

楼主:
规约当然是设备规定好的了,不然也不用非要和MODBUS PLUS规约通讯了,我想让此规约的产品和我们通讯管理机的串口通讯,不可以么??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A:
可以和通讯管理机通信的,看管理机的组态软件是否支持,支持最好了,不支持的话找个转换协议的设备转换成支持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