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本人用OMRON交流二线式的接近开关E2EX5Y1带一个中间继电器.
中间继电器发出噪声,为什么会出现残佘电压有100V 的情况发生呢.
请高手解答..

网友A:
不会吧,100v残余电压,我们这生产的所有这类产品只有10v正常的残余电压,也用过OMRON的也一样,你接线是否按要求把继电器串传感器后接如220v,应该不会出现噪声的,产品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