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我需要NT620S能支持日文的系统软件.请大家多多帮忙.
因为我的系统是用日文写的程序.

网友A:
日文的软件一般都只能在日文操作系统中使用.
在中文操作系统下不能安装的

网友B:
你找个英文版的NTST4.7E,就可以读出来,关键你能否输入日文修改

网友C:
你是不是空调上的?
我做过NT20S的,服务费100-2000
NT620的还没做过,但愿意试试

网友D:
需要安装一个WIN98或XP的日文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