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请教大虾:什么是爬电?爬电会产生什么现象?

网友A:
我都唔识....
看到了帖子标题,
万里迢迢、
风尘仆仆、
克服重重困难、
踏遍冰天雪地、
历尽千辛万苦、
无视艰难险阻、
专程赶过来支持一下子!
“广告时间”
本公司是深圳专业生产安防摄像机厂商,价格质量都有绝对优势。
有需要联系本人QQ:《1》《1》《6》《2》《6》《8》《6》《1》《8》:

网友B:
在电气上,“爬电距离”是指:电器中存在电位差的两相邻导电体之间,沿绝缘体表面的最短距离。
想象中,爬电距离中所称的爬电,是指:因某种原因,使绝缘轻微击穿,而产生的弧光放电现象;这种现象,久之可能造成绝缘永久性损坏、严重时会形成短路。
——手头无资料查,不知理解是否完全错误。

楼主所提“爬电”,不知与上述“爬电距离”,有无关系。

网友C:
同意3楼的说法,爬电就是两极之间的绝缘体表面有轻微的放电现象,造成绝缘体的表面(一般)呈树枝状或是树叶的经络状放电痕迹,一般这种放电痕迹不是连通两极的,放电一般不是连续的,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如天气潮湿、绝缘体表面有污秽、灰尘等,时间长了会导致绝缘损坏。不知这是不是你要的答案?提问时最好是讲得清楚一些,要不别人会误解的。

楼主:
谢谢啊,我也是在看一份干式变压器保养要求时,要求查看有无“爬电”现象,我是学机械的,但因管理需要对电气有一些了解,因此上这里来请教了,谢谢各位的答复,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