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请教,我很郁闷

网友A:
输出信号的变化波形是类正余弦的信号,峰峰值1V。欧美增量型编码器用得较多。sin/cos 的信号可以继续细分,提供更高的分辨率,我公司提供5--100倍的细分器。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021-32031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