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必须回贴

楼主(2007-04-26):
你们见过PLC内部时间继电器出现故障吗?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本来是要传一张30的PLC梯形图,现在传不上,郁闷……只好传指令代码了。
LD  X40  //自动运行按钮
ANI X4   //限位开关(不用考虑)
AND XO   //限位开关(不用考虑)
OR  M400
AND X37  //停止按钮
ANI S57
OUT M400
LD  M400
PLS M401
LD  M400
PLF M402
LD  M401
OR  M402
RST Y36  //产生真空
LD  M8002
SET S5
STL S5
LD X41
OR M404
AND X0
AND X37
AND X44
ANI X4
ANI M405
ANI M300
OUT M404
LD  X42
OR  M405
AND X37
AND X45
ANI M404
OUT M405
LD  X43
OUT Y37  //汽缸伸出(单电阀)
SET Y36  //产生真空
LDI X37
RST Y36
LD  M400
SET S50
STL S50
LD  X44
AND X46
ANI X4
ANI M300
OUT M406
LDI M400
OUT S5
LD  M400
ANI X44
SET S51
STL S51
OUT T51  K5
LDI M400
OUT S5
LD  T51
SET S52
STL S52
SET Y36
OUT Y37
LD  M8000
OUT T49  K30
LDI M400
OUT S5
LD  M400
AND T49
SET S55
STL S55
LD  X45
AND X46
OUT M407
LDI M400
OUT S5
LD  M400
ANI X45
SET S56
上面的指令中,输入的所有的X无问题,输出的所有Y无问题,按X40按钮时,程序能够运行到STL S52处Y37一直ON,但是程序无法进入STL S55处。除了T49出现问题,还能是
什么问题呢?
说明一下,该设备运行有四年了,一直都很好。出现这种情况是最近的事情,从电气原理图和内部运行的梯形图并且同生产该设备的技术人员分析过,认为可能是PLC内部时间继电器T出现问题。
答案:过几天我用电脑进行监控一下,就能够知道问题出在那了。在这里我希望同行们能够凭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

网友A:
请问是什么型号的PLC啊

网友B:
没有见过。
在“回复帖子”或发表新贴时,有一“图片”栏,点“浏览”找到图片的存放位置,就可上传图片。

楼主:
是三菱FX2N的PLC。发贴的时候是按3楼说的那样,不知道图片为什么没有传上去。记得以前我回贴的时候上传过图片的。

网友C:
应该是冲突了
不然就是CPU了

网友D:
我见过 内部寄存器出现过问题 好像是 m300 左右 其他信号都正常 就这个不通 换个m301 就好了   如果是 时间继电器 有可能会是冲突  因为时间继电器和计数器是用相同的号的

网友E:
我见过松下PLC出过内部继电器出故障的,把那个继电器换了就是了,三菱还没见过。我想这种现象就是CPU坏了某个扇区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