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的PID使用

楼主(2007-04-26):
有一电炉用PID调节,加热执行元件为接触器.如何实现PID控制?

网友A:
首先你要了解清楚PID指令的用法,其次设定一个控制周期(例如5秒),PID的输出量用SCL指令转化成0-5(秒)的值,定义1个5秒的计时器,用比较指令,小于该值的时候加热,反之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