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6):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金属冶炼用的中频感应炉,最近我厂的一台中频炉(2000HZ)重新做了个感应圈,新的感应圈比以前的直径大,但是出现的问题是炉体出现发热的情况
我们估计是因为换了直径大点的感应圈它的电磁辐射影响到了炉体让炉体出现涡流的情况。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求教?
另外以前的一台真空感应炉也出现一些故障,在空炉的时候一切正常但是加料以后功率回很慢很均匀的下降,下降一点就稳定在那儿。以前化料的时候没出现过这个问题,而且炉料都是同一种。

网友A:
换了直径大点的感应圈它的频率也就变化了吧。

网友B:
炉盖和炉体要不要绝缘?

楼主:
恩,换了过后它的频率有所下降

楼主:
没有炉盖,炉体和感应圈是绝缘的

网友B:
你的炉体是非导磁材料做的吧?或是含有导磁材料的成分?比如说:含有铁的铝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