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4-26):
我的三菱FX2N的编程软件的注释怎么是日文的啊?哪位高手能教我让它变成中文的。

网友A:
又讨论了一次,删除您系统中的日文字体。

楼主:
可是怎么删除日文字体啊?日文字体又在什么位置呢?我上次也是看了这样的一个回贴。可是删了也没用啊。可能是没有删对文件吧。请楼上的那位仔细说明一下好吗。谢谢了!

网友B:
在DOS下才能删除;

楼主:
哪位能告诉我具体的方法和位置
谢谢了

网友A:
Step1: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
Step2:在常规页面下选择字体……
Step3:在字体对话框的字符集下拉式列表框中选择日文
Step4:在纯文本字体中显示的就是系统包含的日文字体
Step5:记录下显示的日文字体,这里本系统中显示的为 MS Gothic和MS Mincho两种字体
Step6:关闭向前打开的对话框
Step7:打开操作系统安装目录Windows下的Font目录,找到上述的两个文件,删除。
     或者打开控制面板中的字体,找到上述两个文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