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帮个忙PLC

楼主(2007-04-26):
plc   c200H手写编程器可读程序  笔记本用软件无法识别端口(扫描不到)

网友A:
选择一个端口,让它自动在线

网友B:
c200h什么型号?

网友B:
C200H-CPUxx没有RS232C口,要用C200H-LK201,若PLC通讯指示灯不闪,就是电脑串口有问题.或者没有选对.
用什么软件?

网友C:
呵呵;
C200HS/C200Ha可以直接通讯;
C200H  CPU**的接口是手编器专用的,绝对不能接电脑;

网友C:
C200H CPU要用这个才能与电脑通讯;

网友D:
用IP007也可以的

网友E:
哈哈你用的是CPM1-CIF01?此东东在这不能用.

楼主(2007-07-30):
多谢大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