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现有一台机床,用的是松下a4系列交流伺服,型号为MBDDT2210,开机运行一段时间后(大约几分钟到几十分钟)Y轴的电机驱动器报ERR21错误,关机重起之后可正常运转,但很可能过一会儿又会出错.
Y轴电机与编码器之间电缆长度约5米
清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err21是编码器通信错误,多半是你的编码器线有问题。你的电机是不是装在工作台上和工作台一起运动的。

我的电话0755-26410506

网友B:
检查电缆先,再考虑干扰的问题!

网友C:
最好使用屏蔽效果比较好的线,并且能后和马达主动力线分开放置,马达主动力线地线一定要接地的,防止干扰。

网友D:
估计是干扰我也遇到过.

网友E(2007-06-07):
21号报警是编码器报警  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的通讯中断,并激活了通讯中断检测功能.
建议:
    按照接线图正确连接编码器线 注意编码器电缆接在X6上
楼上分析的干扰的问题也是对的   建议使用6*双绞屏蔽电缆  地线接地 一定要按规定办~

网友E:
你说的这个2维的只是比1维的多个差补就好了   可以做直线差补 或 圆弧差补 就可以在一个面上做轨迹运动
要是高速 要精度的话 建议选用螺距较大丝杠传动 伺服电机带动 :
要是不要求速度则还可以再上述基础上加个精密的行星减速机做为增大力矩 减小负载惯量来带动 会更加平稳 可靠~!
有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电话:010-65542960 EAMIL: YEARN_PU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