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各位大虾有没有现成的PLC控制4个电机的实例  原理图或者接线图啊?参照参照谢谢啊 本人QQ165367685

网友A:
你能不能说详细一些
比如控制方案
我帮你搞
QQ56458479

网友B:
PLC控制4个电机如果用接触器控制,单向运行时至少需要4个输出点,要是倒顺车的话就要8个输出点,加上指示灯、其他输出等,所以先算出要多少输出点。然后根据电路要求计算输入点,如按钮、限位、热继电器等控制和保护。输入、输出全部搞定后按电路接线图编个程序就成功了。(有一点请注意:PLC是不能直接拖动电机的,必须用接触器、变频器、软启动等设备过渡。)

网友C:
你提的问题太过于笼统了,不好作针对性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