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7-04-27):
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在用以前要先写控制字。SMB37.2是对计数数率的选择,我想问一下×4和×1分别是什么意思?
谢谢各位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PLC里面的高速计数器在用以前都要先写控制字的,许多PLC有高速计数专用通道、有专门的寄存器。即使需要写控制字的,现在也都由编程软件直接处理了,如设定1路、2路或不使用高速计数等)

楼主:
不是,我现在用的S7-200的高速计数器就是要写控制字的
控制字在STEP 7-MicroWIN环境下写的
我不明白的是里面的×1和×4是什么意思

网友B:
S7-200的高速计数器×1和×4是记数的倍数.通俗讲就是×1是输入一个脉冲plc就记一个树,×4是输入一个脉冲plc就记四个数.

楼主:
也就是×1的话80个脉冲的计数结果就是80,×4的话80个脉冲的计数结构就是320?

网友C:
我个人觉得S7-200不入三菱FX编程来得快,还要写变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