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控制转速

楼主(2007-04-27):
本厂有一力矩电机,用于卷绕橡胶,产品厚度3mm,长度10m,卷绕后半径有10cm左右,所以力矩电机在一个卷绕周期内的转速从开始到结束变化就很大,单凭电机负载增加时,转速自动随之降低不太能满足要求,最后还有一个贴胶过程,希望电机转速较慢。力矩电机的控制板有一电位器可用于调节转速,所以我想,用另外一控制器去调节电位器的阻值(数字电阻),从而得到在一个卷绕周期内想要的转速,这是否可行,长期运行是否会损坏电机?谢谢!

网友A:
应该谈不上损坏!但效果未必有你想像的那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