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加密

楼主(2007-04-27):
请问OMRON   CQM1H加密8位密码怎么设置的

网友A:
CQM1H只有4位密码加密.
在程序开头加上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XXXX

网友B:
加密后如何读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QM1H只有4位密码加密.
在程序开头加上
LD AR1001 FUN49
                000
                000
               #XXXX
他指是用CXP加密
00000000-99999999
AAAAAAAA-ZZZZZZZZ
任意组合
还可用aaaaaaaa-zzzzzzzz(内部使用,未公开)
所以可已说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