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请教: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与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两者该怎么选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与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两者该怎么选择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直接将位移信号变成直流电压信号,再经过电压/电流转换器输出标准电流信号.调试比较简单.
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是将位移信号变成差动交流电压信号,经过整流后,再经过电压/电流转换器转换成标准电流信号.调试比较麻烦,容易产生假零点.

楼主:
谢谢信老师
那为什么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还比较便宜呢
好像还不到差动变压器式位移传感器价格的一半呢

网友B:
阿信: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直接将位移信号变成直流电压信号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阿信: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直接将位移信号变成直流电压信号的原理是什么?
导电塑料位移传感器本身就是一只电位器.在电位器两端接入直流电压,在位置信号发生变化是就相应输出随位置信号变化的直流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