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最近有使用永宏PLC来控制步进电机,但是发现使用PLSO指令最大频率只能达到2k ,这不能满足要求 ,但是又不能用使用NC指令太复杂,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查来查去最后只好用HSPWM /高速脉冲宽度调变指令,我当时把宽度设置为50%。但是通过示波器观查,占空比并不是50%,而是一个变化量 ,而且频率也不是稳定的导致步进电机转速并不是很稳定。当然当时的频率大概是18KHZ左右。请路过的大虾提示提示。

网友A:
使用HSPSO指令,FUN140, MA系列主机最大达到10K, MC系列主机,标准两点达到120K,MN系列高达,920K; 具体说明敬请参考<使用手册2>第13章.
或者致电我公司上海办事处咨询:
电话:02164845711
联系人:孙先生

网友B:
永宏还是很好用的,我的几个项目都是用永宏PLC控制多台伺服和步进电机,填表式的编程方式更容易掌握,希望跟大家探讨.

网友C(2007-07-17):
使用FUN140   FUN141  填表格就可以

网友C:
如需要我可以范例可与我联系 SHENG473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