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我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的QJ71E71-100以太网模块,在和电脑连接时,电脑右下角的网络连接指示总是断的,我的设置步骤如下:

1.I/O 分配
2.以太网参数设置(起始I/O的设置)
3.操作设置(设置IP地址)
4.初始设置(使用默认值)
5.设置保存在PLC中
6.复位PLC
     以上设置完成后,仍然显示网络断的状态,请搞过这方面的工程师帮我看一下,问题在那,谢谢!

网友A:
你先看看你的电脑IP设置的是否正确,然后在PLC端要设置的是TCP协议,PASSIVE  输入端口号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