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出个题

楼主(2007-04-27):
控制电机循环正反转。
控制要求:
1、电动机正转5秒,停3秒。 2、电动机反转5秒,停3秒。 3、循环2次,停止。

网友A:
用变频就可以做了!

网友B:
要求用什么方式控制,什么样的电动机?

楼主:
要求用接触器,继电器完成。

网友C:
那個電機功率不大才行﹐用時間和繼電器可以做成的﹐但精度就不一定很准確了

网友D:
2楼的懂不懂啊  ???

网友E:
很简单吗。用时间继电器就OK吗

网友E:
假如有钱的话就按照顶楼的意思,用变频。精确度高。不过变频从慢到快。5秒时间太短了把,才刚刚起步哦。

网友F(2007-06-20):
[建议]
用时间继电器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G:
用时间继电器就行了。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要那么复杂化

网友H:
不要光说不练

网友I:
用逻辑控制器很好解决

网友J:
用DC电机好了,加个时序。

网友K(2008-03-03):
用变频器完全能控制.

网友L:
观望中,抓老鼠的就是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