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7):
通过变频器端字 FWD  和  COM作为启动信号来启动,然后通过多端子 OP1 来输出信号给中间继电器,然后通过中间继电器来锁定FWD 和COM ,这个信号有延迟吗?、谢谢了!

网友A:
好像没有吧,知道的高手请赐教.谢谢!

网友B:
需要这么做吗?

楼主:
要用到的 ,谢谢!知道的 请说一下,帮我顶顶1

网友C:
延时是肯定的,但具体多少要看变频器的技术指标,或者咨询制造商的技术工程师。

网友D:
应该不是很严重!我自己认为,但是也要看实际要求的

网友E:
没有必要这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