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各位前辈.我的变频器接线图上有个4~20mA的输入,接线图旁边有5KΩ可调电阻,请问是不是我把这个可调电阻接上,变频器就会自身提供一个4~20mA的电流通过5KΩ可调电阻进入这个接线端子.这个电流不是外部进入的是的吗.请各位前辈指点,再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汗,接个模拟量输出模块,上面有电压输出和电流输出

网友B:
好像要外部了供线给他的!!
QQ383482497

网友C:
这个4-20MA是外接控制器用的,来源是控制器输出
这个5K电阻表示是外接操作器,
以上都须要变频器设置相应的参数配合使用。

网友D:
有可能你说的电位器,有三根线,要接0-10V的电压输入,一定要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