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我以前给三菱FX2N PLC设置日期时间的方法是:
   先驱动M8015,再设置D8016,D8017,D8018,与实际日期时间一致,最后复位M8015就搞定了.
  昨天新买的一台FX2N-64MR PLC按以上方法操作,就是不行,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我先查看PLC 的日期寄存器D8016  K45,D8017  K7,D8018  K2065,
  接下来驱动M8015,重新设置D8016  K27,D8017  K4,D8018  K7
  最后复位M8015.当M8015一复位D8016就变成K45,D8017就变成K7,D8018就变成K2065,试了几次都是这样的,最后查看了一下版本寄存器D8001  K24300,
 请问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这样的情况怎么解决,谢谢指点

网友A:
编写一个时钟程序写入就行了;

网友B:
在GX里面有个菜单
能直接设置!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