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是否可行

楼主(2007-04-28):
我们厂要设计一个报警系统。厂里分16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控制盘,控制盘上都有16个指示灯(每个灯代表一个区域),一个报警按钮,一个警铃,落干个中间继电器。
现要求:
1、按任何一区域报警按钮时,16个区域警铃都响,且在每个区域通过指示灯都能够知道是哪个区域报警。
2、区域内控制盘上的复位按钮只能复位自己区域。其他区域都必须由他自己区域复位。
3、因每个复位只能复位自己区域而无法复位PLC程序,所以总复位用来达到目的。
4、每个区域用一条线连起来有1000M左右,考虑线的数量是重点。
5、帮表明线径。
6、我设计一个电路图,帮忙看下是否可行。
7、有不清楚地方请回复问。

网友A:
3、因每个复位只能复位自己区域而无法复位PLC程序,所以总复位用来达到目的。
还要PLC??---钱多了
总复位?---关了不就得了
4、每个区域用一条线连起来有1000M左右,考虑线的数量是重点。
干嘛不用无线,现在通讯这么发达

楼主:
厂长就是需要达到这个目的.一个还算比较大的公司,厂长需要这样设计,自然有他的目的.
用无线的话,因为是在工厂,和其他设备相互干扰难免会有,而且还会有其他不利因素.
如果哪位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的话,加我QQ272448592.我发个我刚设计的图给你,我们一起探讨.(上传不会)

网友B:
问题很简单嘛
这个问题很简单,用继电器就可以解决了没必要用PLC ,只是线多若用单片机控制盘用译码器线就少多了,现附继电器图。不知合符题意否,看图请将扩展名改名为vsd

楼主:
晕了,看不到.

网友C:
如果仅是用PLC和继电器的话,确实要用很多的线,能用上单片机最好了!!!

网友D:
用PLC 就可不用控制盘了啊,每个地方配一台上位机,就16个报警嘛,16根网线,要不用同轴电缆

网友E:
用继电器线路需多芯电缆才行,共需19根(单)线,16个报警按钮,16个继电器,16个警铃,256个指示灯即可,不用PLC

网友F:
用单片机,二条线,485通迅,成本也低比PLC少多了。

楼主:
只要花费不超过5WRMB,就行.关键是哪种方法比较可靠.

网友G:
建议你用PLC做吧,简单,用CC-LINK总线通讯,一根3芯电缆解决线多的问题,而且抗干扰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