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比较指令

楼主(2007-04-28):
CMP D2 D1 M10
我知道这是比较指令
但是D2和D1间的关系是怎么确定的呢
D2大于D1?还是小于?
谢谢 请指点

网友A:
D2大于D1?还是小于?
哪种情况都可以的
不同的情况对应M10.M11.M12

网友B:
问一下,用梯形图LD= D2 D1 M10  ,其中M11M12和这个指令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三菱里面有“CMP D2 D1 M10”的指令吗?

楼上若是用三菱的话,LD= D2 D1 M10  ,其中M11M12和这个指令没有关系

网友D:
LD M8000,CMP D2 D1 M10:
D2>D1,M10接通
D2=D1,M11接通
D2<D1,M12接通

楼主:
谢谢几位了
因为都是自己摸索
所以很多都不太清楚
自靠自己理解

网友E:
对呀  我记得三菱里面只有块比较  BKCMP 啊  ,没见过CPM指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