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

楼主(2007-04-28):
有一块空调线路板,我要怎么改装才能确保它维修的时候,就算开关合上,也能保证控制回路中没电??怎么改装最容易??求教。。。

楼主:
没高手能合理解决吗?:(

网友A:
加一继电器和一个纽子开关,有必要吗?

楼主:
还有比这容易的吗?

楼主:
谢谢3楼的,是加在哪?怎么加?能不能画个简易图到我邮箱,谢谢。我的邮箱:cryxu@163.com

网友B:
晕,,,你是维修还是破坏

网友C:
就是了,我感觉你好像是快离开你们公司了吧,想搞一点破坏才走吧

网友A:
你连加个继电器都不会,还敢改动线路板?还敢修空调?牛人啊!

楼主:
因为是第一次改装,以前也从没遇上过要改装空调线路板,这是晕,现在地客户都是唉。。。。。

网友A:
加一个15A乘2的牛子开关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