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选线问题

楼主(2007-04-28):
37KW,55KW,18KW具体用多大的线
怎么算的,哪位高手说下 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有知道的就发一下吧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测三相中有没有短路
是不是用100欧姆测每两相的电阻看电阻是不是一样,一样的话就是没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