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4-28):
调节器或手操器在电源供给上有变压器电源和开关电源两种.

请教各路砖家了

什么是变压器电源和开关电源?有什么优缺点?

它们分别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A: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变压器体积小、滤波电容容量小,总体体积小、重量轻。输入电压范围宽,而且输入交流直流都可以。

网友B:
我也来发表一下看法,就应用而言,变压器的输出电流是固定的,而开关电源的电流是可以根据负载变化而变化的,

楼主:
一般变压器电源是通过变压,整流,滤波,稳压得到需要的直流电
开关电源不用笨重的变压器,用变换器把直流变为交流电,然后再用逆变器转换成不同的直流电

楼主:
变压器种类很多,电源变压器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区别是电源变压器工作于50/60Hz的正旋交流状态,他的输入与输出频率是不改变的,而开关电源是将电源进行整流,再用开关控制元件来驱动高频变压器进行电源输出,所以输出的频率比较高。根据应用的不同,开关电源的优点是,体积小,功率密度高,工作环境比较宽。缺点是由于高频的存在,电路干扰比较严重,稳定性不如变压器,成本较高,线路复杂,维护困难。